关于s7300模拟量如何仿真,请大家踊跃发言,菜鸟不甚感激

楼主(2008-10-22):
如标题 谢谢大家 关于s7300模拟量如何仿真,请大家踊跃发言,菜鸟不甚感激

网友A:
PLCSIM:

在PLCSIM中手動輸入或者編寫仿真程式進行自動輸入。

以上~~

?

网友B:
对啊,把你需要输入强制的点和需要观察输出的点弄好,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我也对此有困惑。谢谢1、2楼。

网友D:
不知道你的仿真是什么 指的是PLCSIM吗?

在PLC中输入数值 注意:不是电压值 电流值 而是通过FC105 FC106转化过来的数。大体意思是这样 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大家的踊跃发言啊 我用的是PLCSIM进行仿真的 通过FC105来实现模拟量的处理 当我在仿真器上输入数值时 却看不到FC105数值的变化 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