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加密问题

楼主(2008-10-22):
这是里关于加密的一段话,但我找了几本OMRON 的CJ1系列手册,还是没弄懂FNU(49)功能是什么?
请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CJ1無需如此加密,FUN49是針對CPM1A,CPM2A系列機型。

?

?

网友B:
不一定吧,也支持其他型号的吧

网友C:
把FUN49写在第1句就行了C200H都可以的

网友D:
大多数C系列都支持这个

楼主(2009-03-02):
但是各位大虾还是没有回答FNU(49)功能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各位大虾还是没有回答FNU(49)功能是什么?

用来加密的

网友F:
加密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