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wincc flexible2005

楼主(2008-10-22):
请问 如何在WINCC里更改初始画面呢? 系统默认的初始画面 我想换成别的画面

网友A:
項目欄中的設備設置:起始畫面
?
?
以上~~

网友B:
是想换初始画面的背景还是想把目前第一画面放到第二或第三等?
?

网友C:
WINCC Flexible,就是1楼的答复。如果是WINCC点击计算机的属性,点击图形运行系统,从浏览里定义起始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