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急求IFIX数据输入问题

楼主(2008-10-22):
??????? 我是刚刚接触IFIX组态,我采集的模拟量信号通过CA计算出数据显示,我还想在这显示的数据上可以改变数据,但数据始终不能改变,数据链的上层数据没法写入,这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不能手工改CA块的数据,用AI来转换作

网友B(2009-03-24):
在CA上乘以一个系数不就行了

网友C:
都是这样的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D:
设置上有问题吧,找找其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