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厂里面的控制系统的一级和二级通讯各指的什么?

楼主(2008-10-22):
如题,一级通讯和二级通讯是否只在钢厂的控制系统里面有?

网友A:
一级是指基础自动化级

二级是指过程控制级

你所说一级通讯是指控制器之间的通讯

你所说二级通讯是指过程机间(PC与PC)的通讯或PC机与控制器之间的通讯

网友B(2008-12-31):
应该就两种吧.  一中是PROFIBUS     DP网络    还有一中就是工业以太网了

网友C:
企业管理级(L4级)、

生产控制级(L3级)、

过程控制级(L2级)、

基础自动化级(L1级)、

电气和液压传动控制系统(L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