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Flexible 启停钮组态如何弹出是或否的操作操作确认对话框

楼主(2008-10-22):
初学WinCCFlexible,如题,我想在画面上启停一个电机,我在画面上组态了一个按钮,
在事件属性上,我使用setbit函数.但是运行后,当点这个按钮时,设备直接就启动了,
没有确定操作,感觉不安全,误点了咋办?
请问如果增加一个确认操作提示呢?

网友A:
1>加一个手动/自动状态,自动时不可以单台启动;

2>点击后,用弹出窗口启动/停止,WINCC FLEX没有单独的弹出窗口,

???西门子的FLEX的例子中的做法:??? 用大的按钮或矩形框做容器,放上其它小元件,这些元件放到第1层,

"可见性"由一个统一的变量指挥:弹出与消失;

?

楼主:
谢谢。

要是能否提供一个简单的工程事例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