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PLC出现 C41E 错误!

楼主(2008-10-22):
本人在使用EHPLC与台达HMI和B系列变频器,三件全使用RS485连接,由PLC去驱动变频器。程序编写出来使用一直没有问题,但最近在客户处出现 C41E 错误报警使PLC停机,本人使用的是EH80点+8点输入模块,该错误为:特殊扩展模块硬件设置错误 但我并没有使用特殊扩展模块,望各位大哥能告诉小弟发生 C41E错误的原因有哪些。现在客户那台机器,基本上是每隔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在上电开机时出现,并且重启不能复位。需要重新下载程序方可运行。

?

在此叩求解答。。。。。。。!!

网友A:
硬件的问题,lianxi

网友A:
硬件的问题,联系台达吧

网友B:
特殊扩充模块硬件设定错误,可以将特殊模块恢复到出厂值

网友C:
没有用过,让高手来答复啊

网友D(2008-12-05):
就是8点输入模块坏了,我以前碰到过,只是我用的是16点输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