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并联问题?

楼主(2008-10-22):
同样规格的电源是可以并联做冗余配置使用的, 但我单位某装置的电源是这样配置的:两台同规格型号的QUINT-PS-100-240AC/24DC/10A 电源,经过隔离二极管并联后输出给负载. 两台电源的输入,一路接UPS,另一路接市电,由于接UPS的一路有稳压功能,输出电压较稳定,而接市电一路,则不稳定,输出电压常高于UPS的一路,请问这样的接法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请那位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A:
没问题.

只要各自的输入电压在开关电源本身允许的范围就行.

楼主:
如果两个电源输出电压相同.则各自承担50%负荷,当其中一个停下来,另一个负担100%负荷. 如果两个电源输出不一样,那么高的会不会比低的多负担一些负荷?

网友A:
如果两个电源输出不一样,那么高的会比低的多负担一些负荷. 所以,为了合理分配负荷,两个?输出要调整得尽量相等.?但因为各自输出串有二极管,它也有一点均衡两个输出的作用,但不大.

网友B:
同意2楼朋友的观点,没关系.

网友C:
首先要确认你的开关电源具有冗余使用的功能,否则要是其中一个故障后会成为另一个开关电源的负载的

楼主:
不同意6楼观点,有隔离二极管的话应该不会的!

网友D:
楼主讲的那种接应该没问题,负载不一样吗,电压有高低是正常的,只要不是相差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