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

楼主(2008-10-22):
?????? 有一块测量范围0~10MPa,表盘上标注精度为1.0级的压力表。在用压力校验仪校验时,读得6 MPa刻度时的数值如下,问该表在该点上是否合格?(要求列出计算过程)
上升时,被校表读数6,标准表读数6.06,轻敲被校表后位移0.05;
下降时,被校表读数6,标准表读数6.02,轻敲被校表后位移0.03。

网友A:
精度1.0级意思就是允许误差:±1% x FS

网友B:
10*1%就是允许最大误差绝对值? 你比较一下就OK了?

楼主:
这个是考试题  ,做不来,所以就上来请各位帮忙了。

呵呵

网友C:
太容易的问题了。哈哈!

网友D(2008-12-09):
校验过程有问题,应该将标准表的数值给定为6MPa,然后再去读被校表的数值。

应该是这样:上升时,标准表读数6,被校表读数5.94,轻敲被校表后位移0.05,即达到5.99。精度为1级,1%即合格,5.9就可以了。(5.99-6)÷10×100%=-0.1%

网友E:
蜗牛上的树很厉害啊,很羡慕

网友D:
客气了,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如有所需,知无不言。

网友F:
由你的数据得出在该点的最大误差为0.11,0.11/10=1.1%,1.1大于1.0,所以仪表不合格.

楼主:
谢谢了  ,真是高手

楼主: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

网友G:
最大允许误差:(上限-下限)*精度等级/100.

轻敲位移变动量是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2

网友G:
最大允许误差为0.1MPa,你的表是0.06.

轻敲位移为0.05,你的 表是0.05.

合格

网友H:
 进口数字压力表  联系电话:15004049483 王先生

网友I:
 最大允许误差为0.1,轻敲位移为0.05,合不合格你自己看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