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阀组

楼主(2008-10-22):
请问各位大侠? 三阀组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A:
进系统的流量+直接排放的流量=总进

网友B:
我晕 三阀组 就 几个阀门 还问怎么操作

?

网友C:
我晕 三阀组 就 几个阀门 还问怎么操作?

?

网友C:
你应该把问题说清楚的,不是这的简单吧兄弟

网友D:
三阀组一般用于差压变送器,操作不规范会损坏差压变送器的,具体操作资料上很多,可以查查的

?

网友E:
同意五楼 可以查到..............

网友F:
同意五楼 可以查到.............. 三阀组就是为了便于规范操作保护差压变送器

网友G:
初次使用时应先打开平衡阀,再打开低压侧取压阀,接着是打开高压侧取压阀,最后关闭平衡阀,变送器工作,这样操作很好的保护了变送器,避免单向受压损坏变送器。在变送器的工作过程中也可以关闭正负取压阀,打开平衡阀给变送器调零等操作

网友H:
确认平衡阀打开的情况下,打开高压侧阀,开启负压侧阀,再关闭平衡阀,原则是避免变送器单向受压损坏。

楼主:
小弟说话没有说清楚,无能。

楼主:
三阀组怎样操作,须注意些什么?

楼主:
其实八楼和9楼的师傅已经告诉我了。谢谢

顺便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网友I:
看8楼9楼

网友J(2008-12-09):
好,再接再厉,建议你再继续熟悉一下五阀组的操作。

网友K:
8楼9楼说的好!!!!!

楼主: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

网友L:
三阀组的开启顺序:(初始状态假定为正、负、平衡阀都关)先打开平衡阀,再打开正压阀,再关闭平衡阀,最后打开负压阀 。

三阀组的关闭顺序:(初始状态假定为正、负阀开,平衡阀关)先关闭负压阀,打开平衡阀,最后关闭正压阀。

                                                                                                    也可以:先关闭正负压阀,最后打开平衡阀。

三阀组的操作原则就是避免测量仪表的膜盒单向受压,在实际操作中,对于用隔离液的三阀组测量仪表,要特别注意在操作三阀组的时候,不要使三阀组的三个阀同时开启,目的是防止隔离液被反冲出引压导管。

网友M:
请问在操作锅炉液位测量时,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