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

楼主(2008-10-22):
谁知道超声波的工作原理啊?麻烦讲解一下,在下在次谢过!!!!!!!!!!!!!!!!

网友A:
超声波什么啊?流量的,还是液位的,都没说清楚

网友B:
超声波接近开关采用非接触探测,在6 cm到10m范围可精确测量至毫米。它的原理是:超声波接近开关发出超声波脉冲,通过接收反射波计算出距离并转换输出信号。它有可达10 m的远距离辨别精度达几毫米级,很好的重复精确性,并只需很少的维护。

对于恶劣的工业环境中常见的灰尘和污物,其性能不受影响。对于液体的探测精度与固体颗粒或粉末相同,因此超声波接近开关适用范围很广,可用于液面、定位、限位或堆垛探测控制。

**直通超声波束传感器
低成本
长方形设计40×40×19 mm
传输距离150 cm
用于需要高速感应和计数的场合,如瓶子生产线系统

**紧凑型0系列
低成本超声传感器
长方体设计88×65×30 mm
传输范围6 cm到100 cm
背景噪声抑制
开关量或模拟量输出

**小圆柱形设计M18×101 mm
传输范围5 cm到100 cm
背景噪声抑制
可用SONPROG编程
开关输出 / 输出(紧凑I型和II型)
开关量和模拟量输出(紧凑III型)
温度补偿(紧凑II型和III型)

**紧凑I-III型
圆柱形设计M30×150 mm
传输距离6 cm到10 m
前、背景噪声抑制
可用SONPROG编程(紧凑II型和III型)
开关量和模拟量输出
温度补偿

**SONPROG PC接口
用于编程M18及紧凑II和III型系列可设置:
动作范围的高、低极限
模拟量信号的高、低极限
滞环
均值发生
多路变换功能
常开 / 常闭开关输出功能

**系列2模块
分别感应和计算信号
直接在模块上指示和控制
传输距离6 cm到10 m
继电器和模拟量输出
温度补偿

**带AS-Interface的紧凑型
直接与AS-i连接
可通过AS-i编程
圆柱形设计M30×150 mm
3个开关量输出
报警指示
温度补偿

网友C:
谁知道超声波清洗的工作原理啊

楼主:
谢谢给位,辛苦了,尤其是二楼的师傅,在此祝你工作顺利

网友D:
主要是用时差来反应相关被测量的。

楼主(2009-01-01):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

网友E:
超声波液位计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超声波原理反射时间计算液位距离
首先超声波有盲区,安装时必须计算预留出传感器安装位置与测量液体之间的距离
当超声波传感器发出超声波时,超成波遇到不可发射体从而折射回传感器,传感器计算出发射到反射回来的时间长短来计算液位距离 .

超声波流量计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超声波在流动的流体中传播时就载上流体流速的信息,因此通过接收到的超声波就可以检测出流体的流速,从而换算成流量。根据检测的方式,可分为传播速度差法、多普勒法、波束偏移法、噪声法及相关法等不同类型的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F:
顶王国鹏的回答,满意

网友G:
7楼说的很详细了,超声波用于不直接接触介质的场合。

网友H(2009-02-19):
请问一下去那里找相关的图样呀?

网友I(2012-07-09):
引用 网友J:


你想知道的在我这网站都能找到答案:http://www.szyijia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