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工控机的通讯

楼主(2008-10-22):
我刚学习PLC,我现在正在做关于S7-200与工控机的通讯,现遇到一个问题——我通过串口调试程序发送的数据,PLC不能接收到更不能返回,检查了我的电缆都是好的,程序也没有什么问题,请问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提供PLC与电脑通讯方面代码和DLL文件,承接相关工程 : www.lflzdh.cn

网友B:
肯定端口的设定或地址的设定不正确,小问题,

楼主是初学者,找个身边的人问问!

网友C:
同意2楼的,你用的是200系列,就应该选用PPI的电缆,波特率一般用19.2,注意你选择的计算机串口,我们曾有用USB转串口的,那样的话,你要通过计算机管理找到你使用的是哪个串口,当然你用的是工控机,你也要确认是串一还是串二。其它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带电插拔PPI,最起码要有一端断电,要不很容易烧毁PPI。因此我建议你,确认以上的步骤后,可以打开PPI看看是不是被烧了。测试你计算机串口是否是好的,可以用发光二极管插在2和5之间(发送和地)采用超极终端打开相应的串口,如果二极管发亮就没问题。

网友D:
同意2楼的,;;;;;;;;;;;;;;;;;;;;;;;

网友E:
我今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连接电缆是自己做的,接的3和8脚,用的485转232的转接口,设置也没什么问题,可就是连不上。

网友F:
同意各位的讲解啊,200的通讯还是值得看看那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连接电缆是自己做的,接的3和8脚,用的485转232的转接口,设置也没什么问题,可就是连不上。

可否注意到相关通讯协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