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跳闪,是不是干扰问题?

楼主(2008-10-22):
PLC型号为CP1H-XA-40DR-A,读取仪表4-20MA信号,然后送入上位机组态王软件显示,发现数据显示时,一直跳闪不稳定,显示值一会儿与仪表显示的一致,一会儿跳闪,请问是不是信号的干扰问题?如果是,是否需加信号隔离器?在PLC控制柜中,4-20MA信号线没有屏蔽且和220V,DC24V放在一个线槽里

网友A:
估计是干扰问题,要用屏蔽线

网友B:
在PLC控制柜中,4-20MA信号线没有屏蔽且和220V,DC24V放在一个线槽里

很有可能是干扰,将信号线与电源线分开。并加装屏蔽线,一端接地。先只能这样试试看了。

楼主:
由于仪表就安装在PLC 柜门上,距离也很短,所以当初没有考虑那么多,打算先用屏蔽线,也考虑用信号隔离器

?

网友C:
呵呵;走线先改一下看有没有正常;

网友D:
你通过读取PLC的数据看看是怎么回事啊,也不能完全的排除其他问题啊

网友E:
走线先改一下看有没有正常;

网友F:
看看数据闪的范围是什么

做个小程序捕捉一下看看是PLC至仪表之间的线路问题还是从PLC至工控机的问题

然后考虑换线路

屏蔽线肯定要接的

网友G:
应该接屏蔽线,另外用电设备的接地线应接地

楼主:
这周到现场改成了屏蔽线,现在显示不闪了,

网友B:
那说明就是干扰造成的,下次这种信号最好直接用屏蔽线了。

楼主:
嗯,第一次接这个,多谢朋友的指导帮助。

网友H:
搞好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看看数据闪的范围是什么

做个小程序捕捉一下看看是PLC至仪表之间的线路问题还是从PLC至工控机的问题

然后考虑换线路

屏蔽线肯定要接的

请教一下:你提到的做个“小程序” 该怎么做呢?!

网友J(2008-11-25):
你可以监视一下看看是不是PLC内存的值在变,然后判断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就是干扰的问题了^_^

网友K: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
换个3*0.3的屏蔽线就可了

网友L:
严格安照规则接线,才能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