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SOS!

楼主(2008-10-22):
我的一台机子,用的WINCC5.1,开机后不能进入程序,报AutoStartRT故障:
error while activating the project:G:\......wincc.sdlw.MCP
Autostart not possible.

请各位老师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自动运行可以吗----手动打开并运行项目能不能起来?如果不行,看在执行什么文件时停顿下来?

网友B:
我知你用的是演义版软件,再弄电脑会瘫。

网友C:
演义版软件???什么意思???

网友D:
用的演示版WINCC,

网友E:
需要授权

网友F:
wincc.sdlw.MCP 这个文件是否被损坏了?

网友G:
应该是个演示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