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的电气时间常数是反映电机什么属性的?

楼主(2008-10-22):
?? 我在看伺服电机指标的时候经常能看到 电气时间常数为1.5MS或是2.2MS。疑惑的是不知道是反映电机什么属性的,这个时间是电机的自身属性,还是可以通过我的驱动器进行调节的?

?? 希望哪位成名人士给予解答,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A:
电气时间常数,和机械时间常数,是衡量伺服驱动和电机的工艺和响应速度水平。

小的机械时间常数确保伺服电机良好的运作控制. ;小的电气时间常数确保高效高转矩运行.

电气时间常数T=L/R,其中L为电枢回路总电感,R为电枢回路总电阻,

机械时间常数为T=RJ/K,其中R为电枢回路电阻,J为电动机的转动惯量,K为和电机有关的常数.
这两个参数主要影响电机过渡过程时间的长短,即系统的快速性.

一般的伺服电机厂家都不给出或给不出这两个数值;

在高端产品中,客户需要该数值,相应的高端伺服会标出,比如瑞士瑞诺、科尔摩根等

网友B:
好!!塔沙行讲的很明白,多谢啦

楼主:
您就是活雷锋啊!!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