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EX的软件加了中文补丁为什么还是英文的?

楼主(2008-10-22):
PRO-FACE 的画面编辑软件Pro-EX的软件加了中文补丁为什么还是英文的?

是不是要在哪里设置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您需要首先新建一個項目,任意~~因為沒有項目在打開狀態下,View菜單下的Preferences會看不到。

然后打開View》》Preferences,在彈出的對話框中的Language選擇Chinese,重新啟動Pro EX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