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流

楼主(2008-10-22):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一直没太明白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恒定的吗?(恒转矩的情况下应该是吧?)应该怎样计算?谢谢!

网友A:
电流不一样,关于计算方法我想很复杂的,关注中.......

网友B:
从0HZ到50HZ,输出电流大致曲线是怎么样的?启动时最大?什么时候最小啊

网友C:
根据你的负载来变化的,再有即使在负载恒定的情况下,电流也不可能是恒定的,因为电机是个动态负载

网友B:
在一般负载恒定的情况下,电流大致的随频率的走向是如何的?

楼主:
希望高手给出明确的计算公式或电流趋势曲线,期待中。

网友D:
变频器的最大允许输出电流是恒定的,如11kw变频的(长期)允许电流是22A,一旦超过变频将立刻保护性自锁关闭。

但实际运行电流是变化的,电流将根据实际负载情况变化。

网友B:
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启动时最大?额定时最小?

网友E(2009-09-04):
不是,看负载类型,具体计算我也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