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举手请教问题 变频器与电机

楼主(2008-10-22):
现状描述

1.现有一台电机15KW

需要选用一台变频器 不知道对变频器有什么要求

我的理解是至少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15KW 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需要多段调速 请高手回答一下? 谢谢

2.变频器控制电机 电机带动导轨上小车 小车来回运转? 来与回要求速度不一样

导轨两端限位停止

如果不用PLC可否实现?????

网友A:
如果负载属于重载的话,变频器可以考虑放大一个等级,不用PLC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 放大一个等级 就是变频器功率放大吗?

网友A:
是的,不考虑成本的话.

楼主:
明白? 谢谢

我还有个问题 小车 回来时 一个频率 之后碰到限位开关 需要停下来

之后再往回跑 又一个频率

这样的话 变频器是靠设置时间停下来 之后换频 还是限位开关直接来回控制

网友A:
来回的速度是固定的就用多段速,不是固定的就要用电位器等方法.你要设计个正反转的线路来控制变频器,,加减速可以在变频器里设置.

网友B:
可以,通过开关控制变频器的多速控制位,不知你用的那家变频器,施耐德应该没问题

网友C:
用国产的就没问题,一般的都能做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属于重载的话,变频器可以考虑放大一个等级,不用PLC可以实现.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