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的1761-NET-AIC的接口模块在RSLINX里面如何配置?
笔名,若此

楼主(2008-10-22):
logix1500的plc+1761-NET-AIC的接口模块,我应该在rslinx里面如何组态,才能让电脑读出PLC的程序啊?

网友A:
1761-NET-AIC在RsLinx中無需設置,但是這個模組僅僅是將網絡轉換為AIC(DH485),如果要讀取,恐怕你還需要其他組件。

网友:
会不会是我的授权有问题啊,那一个是用来连接PLC读里面程序的授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