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报“PHF”电源缺相

楼主(2008-10-22):
这是一台施耐德48软启动,上电显示正常,带负载马上报“PHF”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请大虾帮帮忙,我真的没有主意了。

网友A:
请参照说明书故障处理办法,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亲爱的,虚接了,紧紧就好了

楼主:
我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做了? 可是没有用?

网友C:
检查电源进线或电机,再试。还不行的话,最好就是在现场打400电话。

网友D:
呵呵,让拆开吗?可以实际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缺相,如果不是,应该是内部的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可以打开,模块好的,可以吧检测心片拆掉吗??

楼主:
对:long668669 关于

呵呵,让拆开吗?可以实际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缺相,如果不是,应该是内部的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内容的回复:

首页工控论坛专业论文方案与应用海外文摘使用维修资料下载在线教程自动化培训技术研讨会有奖征文专业图书
发表于《节能论坛》 施耐德报“PHF”电源缺相[当前悬赏:50分] ass125 楼主 发帖时间:2008-10-22 16:16:27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修改 结贴 建议删除该贴!! 这是一台施耐德48软启动,上电显示正常,带负载马上报“PHF”请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管理 ass125 1楼 回复时间:2008-10-22 16:24:11 请大虾帮帮忙,我真的没有主意了。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Y.Z.Y 2楼 回复时间:2008-10-22 16:37:58 请参照说明书故障处理办法,应该没问题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engo 3楼 回复时间:2008-10-22 20:46:03 亲爱的,虚接了,紧紧就好了

管理 ass125 4楼 回复时间:2008-10-23 10:19:00 我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做了? 可是没有用?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云锋 5楼 回复时间:2008-10-23 13:25:49 检查电源进线或电机,再试。还不行的话,最好就是在现场打400电话。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long668669 Xlong668669
积分:93
帖子:88注册时间:2008-10-9 1:15:13 6楼 回复时间:2008-10-24 14:09:49 呵呵,让拆开吗?可以实际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缺相,如果不是,应该是内部的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管理 ass125 7楼 回复时间:2008-10-24 14:13:12 可以打开,模块好的,可以吧检测心片拆掉吗??

网友E(2010-01-09):
换掉VX48382板就好了,检测板坏了,我修过。

网友F(2011-06-13):
对:ass125 关于

我已经按照你们说的做了? 可是没有用?

内容的回复:

你好,这个故障能屏蔽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