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压控制问题

楼主(2008-10-22):
该机器是双电磁阀控制油缸上下动作,线圈电压直流12v,在冲切过程中(10-100次之间)突然有一次压力达到最高压力(最高压力62t),然后又回到原来设定的压力,我把所有怀疑的对象都和其他机器上对调了,问题还在,他是PC板控制的也同样更换过,请各位大侠帮我分析看是什么原因,在此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系统溢流阀看看

楼主:
看过了也没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系统溢流阀故障的可能性较大,有可能是安装的问题,即使你换成新的溢流阀也无济于事。

因为阀芯的配合间隙非常小,如果是由于安装受力不均,使阀芯的移动阻力增大,从而造成偶尔拒绝动作。

楼主:
那好我明天去看看是什么情况,谢谢!

?

网友C:
溢流阀整定压力是多少?是多少MPa?突然有一次压力达到最高压力是多少MPa?正常工作压力是多少MPa?

楼主:
溢流阀型号是 nachi?? R-T06-3-E20??? 3.5-21mpa? 国外的,假如我设定压力30mpa ,在运行当中出现这样的情况不定有时40-62map 之间,这是机器的最高压力(62T),又例如我把压力调到30map,把溢流阀的压力同时也减小,大概32map的情况下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我又从别的一样的机器上面拆了一个同样的溢流阀也不行,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D:
您如此交代,他人如何帮您呀?没有油路,电路图纸,与您瞎说吗?

网友E:
如果大修过或新机器建议你清理一下油路,如阀板类的,

网友F:
检查溢流阀,电磁阀,油缸,如有电控比例调节阀或模拟量开关也要检查,plc只是控制动作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因为前几天电脑坏了,现在这个故障还是老样,大家目前想到的我已经做了,只是这些配件不好买,没办法,

网友G:
你的 控制阀是一个 换向阀吗

网友G:
如果你的溢流阀是好的那62t是假的? 看下系统? 和PLC

楼主:
我的控制阀是两个并联用的,因为领导怕花钱不肯买新的,

网友G:
看一下通电时间和同步行?? 你这样控制有不好之处?? 观察一下换向时间

网友G:
这样用弄不好对系统损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