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电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22):
一台设备采用西门子6SE70 MC变频器驱动电机。电机型号 1FK7100-5AF71-1TA0 11.2A
5000rpm,由于该电机故障,更换一台备用电机,型号:1FK6100-8AF71-1TA0 12.2A 4300rpm.7100与6100有什么区别,变频器中参数是否需要更改,怎样设置,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应该把对电机重新进行数据辩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两电机区别是转速和输出电流不同

网友C:
电机的额定参数有区别,应该对电机重新进行数据辩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