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显示SCF

楼主(2008-10-22):
用户反映250KWATV38的变频SCF报警,用户检查了没发现出现电机或电缆接地和短路现象,请问最有可能的是哪儿出现故障了!

书上说为晶体管电桥??

请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A:
有可能互感器坏了?

网友B:
是启动报警还是上电报警或者是运行报警,如过上电报可能是模块触发端坏或是连线插接不好。

楼主:
象这么大的变频,一般维修费用在多少范围之内!!如果只是互感器坏了该很便宜,如果确实电桥问题,可以估出大概的价格么?

广东地区!

网友C:
恐怕是IGBT有问题,如果这样,不如更换新机

网友D:
控制线绿进黄出,红24v蓝24v

网友E:
SCF为对地短路报警,有四种情况:1.控制卡 2.电源板 3.CT 4.模组。同时要看变频器,显示的SCF闪还是不闪。如果不闪,多数为电源板,如果在运行时才出现SCF,那么多数可以确认为CT故障。同时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测量,如取下CT的联接线,再运行,是不是有还有SCF?就可以确认,是不是CT故障。模组故障还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确认。

网友E:
如果想交流,1391863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