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时模块发热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10-22):
一台ABB400系列11KW空载状况下模块发热,模块是新更换的,驱动电压测量无异样,有哪位高手高手高高手赐教一二,问题出在哪?在此先谢谢啊!!!!!!!!!!!!!!!!!!!!!!!!

网友A:
有两种情况,其一模块有问题。其二看驱动电压波形是否一致

网友B:
学习啊,变频器要学的很多啊

?

网友C:
1你模块耐压有问题啊!

2驱动电压波形有问题!

网友D:
模块不接散热器的话,空载要发热的,实验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