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Intouch 9.5常见问题

楼主(2008-10-22):
各位大侠:

?? 我在笔记本上装了intouch 9.5版本的,我操作系统是XP SP2。license 我也安装了,但是在新建一个项目后,进不去它的开发环境,即进不去WindowsMaker,不知道是为啥? 我的电脑进程里也显示 wm.exe在运行。望高手指点,谢谢。

?另外,9.0版本的也一样,我也试过了。

网友A:
用百度,这个问题就就能解决的?

楼主:
加密锁驱动显示已经装好了啊。我也重装2篇了,

网友B:
WM在运行,说明WM在进程里已启动,建议换原版的XP,装好后,重新安装9.5,或10.0

网友C:
你装了防病毒软件,只要你把他关了,或是卸载就可以啦

网友D(2009-02-25):
我也遇到此问题,上面的办法(关掉防毒软件)仍然不能解决!

网友D:
可能是只装有应用授权!

网友E(2009-05-13):
你的授权可能只是运行包

网友F:
删除 项目文件夹内的\appedit.lok就可以了。

网友G(2009-12-17):
应该是你用的NOD32杀毒软件,跟INTOUCH有冲突,卸载掉NOD32就一切正常。

网友G:
应该是你用的NOD32杀毒软件,跟INTOUCH有冲突,卸载掉NOD32就一切正常。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10-04-17):
intouch、QQ群24179965

网友I: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