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讲解一下程序中 “K1M1201V2” 位的排序和计算方法?

楼主(2008-10-22):
74 LD M8000

75 MOV K1M1201V2 K1M3240

80 LD M3240

82 DADD D2321Z7 D300 D2321Z7

95 LD M8000

96 INC V2

99 DADD ?Z7 K2 Z7

这是程序里的一段,我想知道上述位元组合有多少组合排序?,变量是固定倍率的嘛?怎么计算?

wnpingqin@163.com

楼主:
74 LD M8000
75 MOV K1M1201V2 K1M3240
80 LD M3240
82 DADD D2321Z7 D300 D2321Z7
95 LD M8000
96 INC V2
99 DADD Z7 K2 Z7

这是程序里的一段,我想知道上述位元组合有多少组合排序?,变量是固定倍率的嘛?怎么计算?

网友A:
LD M8000? OUT M8070

LDM8000 OUT? MOV? K2X000 ?K2M800

请高手帮助看一下K2X000 K2M800,是啥意思,

网友B:
K2X000应该是X000--X007? 8位

网友C:
MOV K1M1201V2 K1M3240的意思是将从M{1201+(v2的数据)}开始的连续四个位移的状态移到从M3240~M3243上

DADD D2321Z7 D300 D2321Z7的意思是将数据32位寄存器D{2321+(Z7的数据)}+32位寄存器D300的结果存入32位寄存器D{2321+(Z7的数据)}

V2和Z7是变址寄存器

网友D:
如果上述的

MOV K1M1201V2 K1M3240

改成

MOV   K1V2M1201   K1V2M3240

是不是就相当于把M1201开始连续4x(1+v)个单元传送到M3240开始连续4x(1+v)个单元里?能不能这样写的?

网友C:
5楼的朋友,你改的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在编程时是通不过的

网友D:
对。不试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