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有谁愿意发一个台达DOP与FX2n组合控制的DOP编辑实例给我?先谢了!

楼主(2008-10-22):
学习中!有谁愿意发一个台达DOP与FX2n组合控制的DOP编辑实例给我?先谢了!或指点一下1

由于对巨集概念不是很清楚!难道每一个画面,按钮,无论控制地址是来自内部或PLC都要编辑一个巨集吗?我在并没有编辑画面和按钮巨集的画面里,为什么在执行编译后时也都能“OK”呢?还有说明巨集也“ok”呢?

WnpingQin@163.com

网友A:
dop和fx2n直接连接上,dop上按钮和寄存器地址如果来之plc,哪么dop和plc的数据和按钮状态就是对应关系

? 至于巨集是人机一个可以编程的功能统称,如果有些逻辑编程不想做在plc里,哪么就可以通过在巨集里编程来完成

?

?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我只需要dop做对plc寄存器里数据的读写工作,就不需要任何巨集了?包括通讯什么的说全程序里只有三个的巨集?

网友A:
是的 台达人机和三菱的plc只需要设置好通讯参数 线没有接错就ok了?

网友B:
我也很想要阿

jiangqinglin514@163.com

网友C(2008-12-13):
我现在用台达AE10THRD屏和三菱FX2N的通讯    但是模拟量值在屏里读出来的时候反应缓慢     我把屏和PLC(D8120)对应速率的那行都更改为19.2K就通讯不上了

      请问一下大侠们  这是为何啊??

网友A:
可以试验下从plc参数》plc系统的波特率处修改下试下

网友D:
不是很懂,我也很想学!

网友E:
是呀,台达的屏不是很好用

网友A:
呵呵 个人习惯了和自学能力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