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0-22):
有一台变频器能启动,但是有时候自动停止,没有给停止信号,请问这是跟什么有关?谢谢

网友A:
用什么方式控制?

停止时,面板上有什么指示?

网友B:
没有故障报警的话,检测一下硬件接线

网友C:
应该问题在硬件线路,内部接插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应该问题在硬件线路,内部接插件等

谢谢您!我是做变频器的新手,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没有故障报警的话,检测一下硬件接线

谢谢您!我是做变频器的新手,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

楼主:
对:yjig 关于

用什么方式控制?

停止时,面板上有什么指示?

内容的回复:PID控制,没什么报警显示,我感觉跟现场环境有关,因为硬件电路没问题板子检测也没问题,但是环境有腐蚀性潮湿气体,你认为这有影响没?还请以后多多指教!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