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么模块那么容易爆炸呢?

楼主(2008-10-22):
为社么模块那么容易爆炸呢?是哪个地方的原因呢?请大家指教,谢谢!还有请高手推荐什么厂家的模块性价比比较高呢?

网友A:
要么你板上有问题啊,模块不会那么容易炸了.还有一种可能你的模块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B:
应该板上还有问题没有处理好,当然模块质量米问题

楼主:
对:gxz5530 关于
要么你板上有问题啊,模块不会那么容易炸了.还有一种可能你的模块质量有问题啊!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做变频器的新手,以后请多多指教,还要请教哪个厂家的模块质量好一些呢?

楼主:
对:建敏 关于
应该板上还有问题没有处理好,当然模块质量米问题
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做变频器的新手,以后请多多指教,还要请教哪个厂家的模块质量好一些呢?

网友C:
现在的模块很多都是拆机件,所以容易坏。质量也没有保证。国内的东西就是这样,为了市场,不顾质量。返修极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模块很多都是拆机件,所以容易坏。质量也没有保证。国内的东西就是这样,为了市场,不顾质量。返修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