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锅炉的问题??

楼主(2008-10-22):
?本公司有台六T锅炉。。一次控制电源单P空开跳闸,,,我下班回去了,,,后来厂里打电话来,。,。说锅炉有问题,我一看,,控制部分的公共线全部烧掉了。估计有3.4十根把,我就问怎么回去。。,那个家伙说压力烧到1.5MP后,那个单P空开跳闸了,他就合上去,可是不上,,他就自做聪明。直接把上下短节了,结果就造成了上面的事,,,,我后来把线全部换好后,,再合《当时压力还没有降下来》,还是合不上,,我就打电话问了个朋友,他说可能是锅炉设计的压力过高了会自动跳开空开的,,我想想有道理,。,如果没这个设计,,那一直烧,,那锅炉还不烧爆了,。有道理不?》?

? 我后来检查了,确定控制柜;里的线没问题,。怀疑就是那个压力过高接点闭合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部分。。。

现在就是在此请教各位,,,有知道的能否把那个检测压力的部分发张图片来,,,

网友A:
强!压力高了就跳空开,那是不是路灯故障了就要全省停电呀?好象不可能吧。

网友B:
压力切线应是安装在炉体的前上方,后部上方应有安全阀,您的锅炉安全系统可能存在隐患。安全第一。

网友C:
过检的锅炉都有机械安全阀的,一般在锅炉上部.

网友D:
压力大小与空开是没有关联的,压力大了只会引起鼓风机或引风机控制电路断电,你这种情况可能是压力开关的线路短路了。

网友E:
压力大小与空开是没有关联的,你的是燃油锅炉吗?应该是控制部分有问题。压力高也不应该跳空开啊!

网友F:
锅炉的控制不应该这样控制,压力高应该是停掉鼓风机和引风机还有炉排减速机的电机,你的问题是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有短路的问题,建议更换耐高温电线!!!!安全第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锅炉的控制不应该这样控制,压力高应该是停掉鼓风机和引风机还有炉排减速机的电机,你的问题是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有短路的问题,建议更换耐高温电线!!!!安全第一!!!!!

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应该是常开触点,控制中间继电器切断鼓风机和引风机,炉排的控制回路。电接点压力表的触点有短路的问题,应该不可能。楼主说单P空开,控制电源应该是220V的,很有可能是压力表高限的连接线对地了。

网友H:
很有可能是压力表高限的连接线对地了????????????? ????????????????????? 支持7楼?? 以前我们这样也出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I:
哪个单位设计的,太没水平了吧,锅炉压力烧高了有安全阀保护,与电气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J:
压力高应该是停掉鼓风机和引风机还有炉排减速机的电机,跳空开是你的压力过高接点的回路有故障

网友K:
强!  压力高了就跳空开。  这是哪跟哪吖~

安全阀装在罐体正上方,   就算是压力到也只是停引风、鼓风 和 炉排。。。     怎么可能会把其他控制部分断电,你说要是把其他断了,炉子里面没水了,进水水泵又因你所说而无法启动~!!! 咋办?

这种情况不说百分百,至少百分九十是有对地,才会出现你所说的烧那么长公共线。

网友L:
楼主是个二把刀,连问题都说不清

楼主:
嘿嘿,,问题、暂时解决了 ,,不过我已不在那服务了,现在在、一钢铁厂,,,,,希望和各位交个朋友,QQ1712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