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2.11可以仿真了

楼主(2008-10-22):
好消息,台达v2.11可以仿真了,快去官网下载去吧,我试过了,哈哈

网友A:
台达v2.11可以仿真了, 那个高手来贴个图看看。

网友B:
是吗?? 那我下个看看??

网友C:
我下载了,可点了仿真器没有什么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我也是,有點不知所然.

网友E:
我为什么装不上呢,很奇怪呀

网友F:
恩,大家好好捉摸一下,不过我觉得仿真器设计不是很好

不像触摸屏似的,很方便

网友G(2009-02-18):
I 服了YOU!!!!!!!!!!!

网友H:
好像不能用,点仿真不起作用.

网友I:
台达的仿真器很有问题....建议大家用三菱的仿真.....

网友J:
对:farseerbi 关于

台达的仿真器很有问题....建议大家用三菱的仿真.....

下载後启动模拟器,可直接使用WPL上下载程式及监控  蛮好用的呀

内容的回复:

网友I:
对:long1980 回复内容:

台达的仿真器很有问题....建议大家用三菱的仿真.....

等你用久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仿真器有bug.并不能100%模拟出现场状况.尤其是SFC状态流程图编程.三菱在这方面要完善和简便的多.我现在不管什么程序都是先在三菱仿真器上运行过一次之后再copy到台达上面的.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网友K:
对:farseerbi 关于
对:long1980 回复内容:

台达的仿真器很有问题....建议大家用三菱的仿真.....

等你用久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仿真器有bug.并不能100%模拟出现场状况.尤其是SFC状态流程图编程.三菱在这方面要完善和简便的多.我现在不管什么程序都是先在三菱仿真器上运行过一次之后再copy到台达上面的.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farseerbi  大大, 我最近改用台达PLC也使用了仿真器,对你说的问题蛮有兴趣的,可否举出有问题的例子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I:
呃....具体技术资料不便透露......只是感觉如果有不同的情况都用同一种输出时,台达的仿真器会失效。

例如两种情况同时需要报警灯输出:

LD X0
OUT Y0
LD X1
OUT Y0
END

大家试试,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再完美的仿真器也无法做到100%模拟现场状况。所以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用真机器实验。仿真器只能练练编程。千万不要以为会用仿真器就会PLC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L:
对:farseerbi 关于

呃....具体技术资料不便透露......只是感觉如果有不同的情况都用同一种输出时,台达的仿真器会失效。

例如两种情况同时需要报警灯输出:

LD X0
OUT Y0
LD X1
OUT Y0
END

大家试试,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再完美的仿真器也无法做到100%模拟现场状况。所以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用真机器实验。仿真器只能练练编程。千万不要以为会用仿真器就会PLC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内容的回复:

这位仁兄,上面的程式里有双线圈,如果改成

LD   X0

OR   X1

OUT   Y0

END

这样就没问题了,愚见!

网友I:
呃..............上面的只是说明一个问题,并不是OR 不OR 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两种不同情况下,报警灯亮,在实际情况中我的程序(程式)没问题的,但是仿真器上是不行的。

试想一下,如果我用SFC状态流程图编写程序,我就无法用or来把两个情况连接起来了,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在同一个step块里

网友M:
我先下载试用一下

看下效果再说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M:
试了

可以使用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N:
哦,谢谢啊撒  大多数vsdfv

网友I:
楼上几位大大说的是..............我用了双线圈.............后面的覆盖了前面的.......................这个在梯形图中应该属于正常..........

但是.....在SFC中,不同分支如果用了同一个输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是台达仿真器的BUG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