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阀知识

楼主(2008-10-22):
泵的额定流量,额定转速,额定扬程
  根据设定泵的工作性能参数进行水泵设计,而达到的最佳性能,定为泵的额定性能参数,通常指产品目录或样本上所指定的参数值。
如:IHF50-32-125 流量12.5m3/h为额定流量,扬程20m为额定扬程,转速2900转/分为额定转速。
  泵的效率及计算方法
  泵的效率指泵的有效功率和轴功率之比,η=Pe/P。泵的功率通常指输入功率,即原动机传到泵轴上的功率,故又称轴功率,用P表示。有效功率即泵的扬程和质量流量及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Pe=ρg QH (W) 或Pe=γQH/1000 (kw)
ρ:泵输送液体的密度(kg/m3)
γ:泵输送液体的重度 γ=ρg (N/m3)
g:重力加速度(m/s)
质量流量 Qm=ρQ (t/h 或 kg/s)
  泵的全性能测试系统
  泵的全性能测试系统是指能通过精密仪器准确测试出泵的全部性能参数的设备为全性能测试台。国家标准精度为B级。流量用精密蜗轮流量计测定,扬程用精密压力表测定。吸程用精密真空表测定。功率用精密轴功率机测定。转速用转速表测定。效率根据实测值:n=rQ102计算。
  泵的特性曲线,包含内容及作用
  通常把表示主要性能参数之间关系的曲线称为离心泵的性能曲线或特性曲线,实质上离心泵性能曲线是液体在泵内运动规律的外部表现形式,通过实测求得。特性曲线包括:流量-扬程曲线(Q-H),流量-效率曲线(Q-η),流量-功率曲线(Q-N),流量-汽蚀余量曲线(Q-NPSHr),性能曲线作用是泵的任意的流量点,都可以在曲线上找出一组与其相对的扬程,功率,效率和汽蚀余量值,这一组参数称为工作状态,简称工况或工况点,离心泵最高效率点的工况称为最佳工况点,最佳工况点一般为设计工况点。一般离心泵的额定参数即设计工况点和最佳工况点相重合或很接近。在实践选效率区间运行,即节能,又能保证泵正常工作,因此了解泵的性能参数相当重要。
  泵的汽蚀余量,吸程及各自计量单位和表示字母
  泵在工作时液体在叶轮的进口处因一定真空压力下会产生汽体,汽化的气泡在液体质点的撞击运动下,对叶轮等部件表面产生剥蚀,从而破坏叶轮等部件,此时真空压力叫汽化压力,汽蚀余量是指在泵吸入口处单位重量液体所具有的超过汽化压力的富余能量。单位用米标注,用(NPSH)r。吸程即为必需汽蚀余量Δh:即泵允许吸液体的真空度,亦即泵允许的安装高度,单位用米。
吸程=标准大气压(10.33米)-汽蚀余量-安全量(0.5米) 标准大气压能压管路真空高度10.33米。
例如:某泵必需汽蚀余量为4.0米,求吸程Δh? 解:Δh=10.33-4.0-0.5=5.83米
  为何离心泵启动时要关闭出口阀
  因离心泵启动时,泵的出口管路内还没水,因此还不存在管路阻力和提升高度阻力,在泵启动后,泵扬程很低,流量很大,此时泵电机(轴功率)输出很大(据泵性能曲线),很容易超载,就会使泵的电机及线路损坏,因此启动时要关闭出口阀,才能使泵正常运行。
  泵组出现的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1.泵不吸水,压力表剧烈跳动。
原因:灌注的引水不够,泵内积有空气,进口管路和表管漏气。
解决方法:灌足引水,检查管路,排除漏气现象。
2.真空表指示高度真空,泵仍不吸水。
原因:底阀没打开或严重堵塞,吸水管阻力大,吸上高度过高。
解决方法:检查底阀活门灵活性,除掉堵塞物,尽量使吸水管路简单,降低吸水高度。
3.出口压力表指示有压力,泵出水很少或不出水。
原因:出水管阻力大,转向不对,叶轮堵塞,转速不够。
解决方法:降低管阻,检查电机转向,除去叶轮堵塞物,增加转速。
4.流量低于设计流量。
原因:叶轮堵塞,密封环间隙磨损过大,转速不够。
解决方法:除去堵塞物,更换密封环,增加转速至铭牌上的规定值。 5.泵消耗功率过大。
原因:填料压得过紧,填料室发热,叶轮磨损,泵流量过大,超过额定值。
解决方法:放松填料压盖,更换叶轮,关小闸阀,减小流量。
6.泵内声音异常,泵不出水。
原因:进口管路阻力过大,吸水高度过大,有空气进入吸水管,输送液体的温度过高。
解决方法:检查进口管路有无堵塞,清理底阀,降低液体温度或降低吸水高度。
7.泵组振动
原因:泵轴与电机轴不同心,叶轮不平衡,轴承间隙过大。
解决方法:调整泵和电机使轴线对准,叶轮通过平衡试验,不平衡重量要求在3克左右,更换轴承。
8.轴承发热
原因:轴承缺油或油粘度太大影响润滑,轴承磨损间隙过大,泵与电机不同心。
解决方法:加油,换高质量或粘度小的润滑油,更换轴承,调整泵和电机,保证同心。
9.噪声大
原因:泵与电机安装不同心,泵或电机轴承磨损,产生跳动。
解决方法:调整泵和电机,保证同心,更换新轴承。
  阀门的主要技术性能
  一、密封性能
是指阀门各密封部位阻止介质泄漏的能力,它是阀门最重要的技术性能指标。阀门的密封部位有三处:启闭件与阀座两密封面间的接触处;填料与阀杆和填料函的配和处;阀体与阀盖的连接处。其中前一处的泄漏叫做内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关不严,它将影响阀门截断介质的能力。对于截断阀类来说,内漏是不允许的。后两处的泄漏叫做外漏,即介质从阀内泄漏到阀外。外漏会造成物料损失,污染环境,严重时还会造成事故。对于易燃易爆、有毒或有放射的介质,外漏更是不能允许的,因而阀门必须具有可靠的密封性能。
  二、流动介质
是指介质流过阀门后会产生压力损失(既阀门前后的压力差),也就是阀门对介质的流动有一定的阻力,介质为克服阀门的阻力就要消耗一定的能量。从节约能源上考虑,设计和制造阀门时,要尽可能降低阀门对流动介质的阻力。
  三、启闭力和启闭力矩
是指阀门开启或关闭所必须施加的作用力或力矩。关闭阀门时,需要使启闭件与发座两密封面间形成一定的密封比压,同时还要克服阀杆与填料之间、阀杆与螺母的螺纹之间、阀杆端部支承处及其他磨擦部位的摩擦力,因而必须施加一定的关闭力和关闭力矩,阀门在启闭过程中,所需要的启闭力和启闭力矩是变化的,其最大值是在关闭的最终瞬时或开启的最初瞬时。设计和制造阀门时应力求降低其关闭力和关闭力矩。
  三、启闭速度
是用阀门完成一次开启或关闭动作所需的时间来表示。一般对阀门的启闭速度无严格要求,但有些工况对启闭速度有特殊要求,如有的要求迅速开启或关闭,以防发生事故,有的要求缓慢关闭,以防产生水击等,这在选用阀门类型时应加以考虑。
  四、动作灵敏度和可靠性
是指阀门对于介质参数变化,做出相应反应的敏感程度。对于节流阀、减压阀、调节阀等用来调节介质参数的阀门以及安全阀、疏水阀等具有特定功能的阀门来说,其功能灵敏度与可靠性是十分重要的技术性能指标。
  五、使用寿命
是指阀门的耐用程度,是阀门的重要性能指标,并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通常以能保证密封要求的启闭次数来表示,也可以用使用时间来表示。
  正确计算采购泵组的投入成本
  许多人在购买泵的时候都会货比三家,精确的计算泵的价格,然后选择能够达到自己要求的价格较低的产品。这种做法确实节省了初次采购成本,而大部分产品在开始阶段也能基本满足使用的需求。但对于用户而言,水泵在使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远远高于当初购买它而花费的成本,这样,我们必须将水泵出现问题和故障时浪费的工作时间和维修费用也计算到整体成本当中去;同样的,泵在运转过程中将耗费大量的电能,长年累月下来,一台小小的泵消耗的电能是让人咂舌的。
经过国外一些泵大厂对售出产品的跟踪调查显示,泵在其使用寿命中耗费的最大资金不是初次的采购成本,也不是维护费用,而是其消耗的电能。下图显示了国外某厂家对泵产品投入成本的分析结果。
国外某厂家对水泵长期投入的分析结果
  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吃惊的发现原来泵消耗的电能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采购成本和维护费用,再考虑到其本身的使用效率、噪音、人工维护等原因,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购买那些质次价低的的“水货”产品呢?
  其实某种类型的泵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里面的结构、部件也是大同小异,最大的差异体现在部件的选材、做工和质量。和其他产品不一样的是,泵的部件成本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差距大到一般人都无法想象。比如一个很小的轴封,便宜的几毛钱就可以买到,而好的产品却要几十甚至上百元,可想而知采用这两种产品制造出来的产品差距有多大,而让人担忧的是,在前期使用过程中它们几乎是没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