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VF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22):
今天闫老师要用维明测试仪 VFR表.让我帮着接一下表.看过说明书后还是不太明白.  二极管的顺向恢复电压是什么意思.是否是二极管导通时的电压值呢?   谢谢 !!!

网友A:
VFR是快速恢复的意思,指的是二极管的节电容小,反向恢复时间短

楼主:
那么快速恢复电压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参数呢?对二极管的影响大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VFR是快速恢复的意思,指的是二极管的节电容小,反向恢复时间短

那么快速恢复电压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参数呢?对二极管的影响大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VFR是快速恢复的意思,指的是二极管的节电容小,反向恢复时间短

那么二极管的开关时间有是怎么一会事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