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爱尔美特电磁流量计仪表数值显示有时候乱跳原因。

楼主(2008-10-22):
求助:

???? 爱尔美特电磁流量计仪表数值显示有时候乱跳,有时候数值升的很高,有时候变为负值,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了。该流量计为DN600,使用了近十年。我用测试了转换器端的绝缘电阻(1.2G欧)和接地电阻(0.2欧)均正常,但励磁电流有跳动现象,大概在3-45mA之间。

???? 希望哪位专家能为我解答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决?拜谢!!!!

网友A(2009-02-06):
我也不清楚 我们和你一样的情况 不过我们的跳动范围比较小!· 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告诉我已下!~等我搞明白了在告诉你也可以

网友B:
先确认介质充满管道、没有气泡的话,就可能存在干扰源。

网友C:
排除流量计本身的原因,空罐、存在两种导电率不同的介质、接地不良、直管段不符要求、离泵出口太近等均可能出现此现象。

网友D:
很正常啊,型号是4080的吧, 出厂的时候没有标定好,光华公司鉴于换科隆进口的4300变送器就解决问题了, 广西的很多造纸厂很都是这样,质量问题.

网友D:
换变送器就可以了,换成真正科隆4300的就可以了,这就是国产的变送器和进口的其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