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7第一次通讯连接

楼主(2008-10-22):
PL7第一次上电,准备用PCX1031-C编程电缆建立通讯进行编程和下载。问:第一次通讯建立前CPU的ERR灯常亮是否正常(PLC硬件配置还未下载呢),如果有故障通常是什么故障,如何排除。

网友A:
正常的,因为CPU里没有配置也没有程序。

网友B:
我第一次使用时也以为机器是坏的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