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是什么原因,谢谢帮忙

楼主(2008-10-22):
? 我们仓库用的防爆灯是150W的,主要由触发器电容18uf 电感镇流器,可是灯坏了以后,我们进行更换

品牌为亚明,可是换上去有的不用一天就坏了,现在计划用佛山照明的,大家给点意见,是什么原因

导致灯总是烧,多谢……

?

?

楼主:
大家 帮忙给点意见了,谢谢

网友A:
电感镇流器局部短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B:
更换镇流器就会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换镇流器就会解决的。

网友D:
镇流器,电容和新灯相配吗.镇流器坏了吗?

网友E:
镇流器的质量问题,上海亚明的镇流器家的比较多。原来我们就被假的亚明镇流器骗过,总是坏!!!

?

网友F:
灯管坏的比较多,我们的也是这样,没有镇流器坏的

网友G:
高压汞灯,查镇流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总的来讲触发器类的比较容易坏灯,质量在差点,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楼主(2010-04-06):
谢谢,非常感谢!应该是灯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