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中长距离模拟信号传输

楼主(2008-10-22):
各位大侠:
????? 现在我有一个任务:50m以内,检测桥式电路电压,电压范围约在10mv左右;请问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A:
可以就地将电桥信号用放大,然后用屏蔽线或补偿导线传送至终端,如果终端的测量或执行机够只接受MV信号则需将信号做相应衰减。(当然要考虑线路的衰减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