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脉冲频率是如何换算的?

楼主(2008-10-22):
步进电机脉冲频率是如何换算的?

比如说PLC发出1KHZ的脉冲,那么电机是如何运行的??

网友A:
看你的电机的步距角和驱动器的细分设置.

网友B:
根据你的电机步距角、驱动器的细分设置和你所需求的距离与角度来确定PLC发送的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