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风机使用用软启动

楼主(2008-10-22):
大功率风机用软启动,用斜坡还是限流启动,启动时间如何设置呢?  可软启最大启动时间是60秒.

急!!!!

网友A:
斜坡启动过程中,启动电压呈斜拨上升,电流有一个明显的峰值;冲击比较大,适合电源容量比较大,启动时间相对较短;

恒流启动在整个启动过程中电流基本保持恒定,启动冲击小,对电机和负载比较有利;对于大惯量负载,可能启动时间较长,恒流启动电流倍数整定值要稍高(2.5倍以上)

网友B:
机械式软启动安全联轴器优点:电机可以实现软启动,降低了启动电流,且启动平滑,无机械冲击,因而延长了机械设备的寿命,对电网的影响也减小;电话:13679181225

网友C(2009-02-06):
限流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