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为什么启动电流大

楼主(2008-10-22):
??? 各位大虾,为什么交流电机启动电流那么大啊,差不多7倍,那位能指教一下。

网友A:
电机的刚启动的时候转差率是最大的.转子在停止的状态无法产生反电流抑制定子电流,

网友B:
电工基础书上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C:
随便翻开那本电机书,上面都学得很清楚

?

网友D:
找本书看看交流电机原理

网友E:
直流电机直接起动的话,起动电流也是很大的,有的甚至达到额定电流的10倍。

网友F:
??????? 同学,如果你有车本,学过车,你就该明白这个道理了.

网友G:
交流电机刚起动的时候速度从低到高,转差率从大到小,转子感应电动势从大到小,启动电流也是从大变小的。所以带负载时速度降低,转差率变大,转子电流就会边大,过载的话就烧电机了。

网友H:
简单来说,电机转子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从0速提升到其所标注转速是要出很大力的.换句话说要输出很功率,一般情况下 电压一定 功率因数一定 那只有电升高了.

网友H:
对不起.少打了大.流字.

网友I:
学习了,基础的东西应该知道的

网友J:
这个问题还是六楼回答得比较干脆!建议楼主还是找本书看看!或找个车子开开,体会一下!

网友K:
基础知识不牢固!上层建筑就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