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我的电路图 有问题 说这样接线不可以 我晕

楼主(2008-10-22):
有人说我的电路图 有问题 说这样接线不可以 我晕

楼主:
?

大家帮忙看看?????? 是我的错 还是他们的错???? 我看晕了?? 我说我的没错 他们说大大的错??? 我以前接过线是可以的? 不过不是现在这个厂!!!!!!我说不过他们哦? 因为我不是大学生

网友A:
楼主这个图看不懂,是星---三角起动回路吗?主回路和控制回路都有问题,要短路的。

楼主:
上面那张我画错了这张才是

网友A:
呵呵,建议楼主调整一下心情。

?

网友B:
乱搞一通...画蛇添足,,这个图一点用处都没有

楼主:
心情不好老是出错???哎~~~~~~~~

网友C:
热继的位置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D:
这样,的接法我见过,且是比较正规的设计.但我主张把热继向上放.顺便问下,你这个图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E:
前面两个主回路都错。控制回路时间继电器得电后马上动作,星接还有吗?动作后马上失电,可靠吗?

网友F:
6楼的图是按照标准的电气图画的,应该能工作的。

网友F:
安全的问题要考虑进去,热继的保护要更全面一些。

网友G:
没问题,只是热继电器整定值要减半

?

网友H:
什么软件画的?交流交流

网友I:
应该是先接通KM3,这样KM3的容量可以小一些,在接通KM2时,应该有个时间差,可以加装中间继电器,这样能够避免电流冲击,

网友J:
用的什么软件画的?抓紧说一下啊

网友K:
估计应该是viso画的吧!

网友L:
?应该是用protel?????? 或? DXP2004? 电子设计之类的软件画的。画电气图建议用天正电气画,里面有常用的电气控制图集,不用自己画。

网友A:
第三个图建议楼主把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触点分开画,不然会给人错觉。

网友M:
可以用,只是热继电器整定值要减半或上移至km1上方。以安全为重,稍加修改,呵呵!

网友N:
先不说别的 这个 控制回路连保险都没 怎么接线啊

网友O:
有一点小问题,时间继电器延时触点动作后,本身线圈就断电了,那么这个刚动的触点又会回来,如果三角接触器吸合动作慢的话,在其自保触点26、29还未闭合时,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又断开了,就会起动失败,而进入重复起动状态。

用自己的常闭触点断开自己的线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出现。

网友P:
想想看讲的很对!!!!!

网友Q:
应该把KT1的A1接到KM1的A1

网友R:
星三角切换电路吧,没必要那么晕。

网友S:
首先就很不安全,看来经验不是很足

网友T:
22楼说的对!

电路不能运行,时间继电器延时触点动作后,本身线圈就断电了,那么这个刚动的触点又会回来,并不停的反复震荡。

至于热继电器不在主电路上是小问题,只要将保护值取0.577就行了。

此外在转换时考虑电弧短路问题,加一中间继电器,也属于小问题,可加也可不加。

网友U:
我怎么打不开你的图,应该如何才能打开

网友V:
哥们你画的是断电延时时间继电器不可用

?

?

网友W:
主电路的正确画法只做参考。

网友X:
很有意思,再细心yi点

网友Y:
同意22楼的,时间继电器在闭合时,其本身线圈又失电,根本达不到闭合状态。

?

网友Z:
应该实现不了星三角的转换,好像三角形启动的主回路那里有问题啊

网友AA:
主回路不是 [星角启动电路] KM1 KM2 就是个并联而已,有的图中还会短路(实质是正反转电路)(31楼给出的图正确,若能画出绕组的起始端连接关系就更好了)。

网友AB:
22楼的说法有道理,自己再考虑一下.

网友AA:
哦,第三张图还算正确的,不过 热继电器 的位置不对吧,只是保护了启动时的过电流吧? 不知说的是你哪张图而使你郁闷。

学习的好去处 :http://bbs.rdlm.com.cn/?fromuid=11874

网友AC:
是呀km2吸的时候要短路的

网友AD:
倒!晕!第一张图,第二张图有严重的错误!如果楼主按照那样的接法,恐怕送电一试,脸都要炸黑了!

网友AE:
三个图一个不对,图都不对,谈什么原理

网友AF:
老兄,你三张图都是错的,根本不能用,线路图有现成的,好好看看吧!

网友AG:
第三张图好像还可以。。。

网友AH:
没有什么好说的,佩服。搞了三张没有一个可行。

网友AI:
给你一点建议,控制回路的电源,不能在母线上取。这样会造成主回路停下电,而控制回路却还带电。容易造成人身伤害。还有就是,控制回路发生故障会造成大范围停电修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B:
22楼的说法有道理,自己再考虑一下.

网友AK:
引用 网友O:

有一点小问题,时间继电器延时触点动作后,本身线圈就断电了,那么这个刚动的触点又会回来,如果三角接触器吸合动作慢的话,在其自保触点26、29还未闭合时,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又断开了,就会起动失败,而进入重复起动状态。

用自己的常闭触点断开自己的线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出现。

网友AL:
电工书上很多画有正规图的

照者弄不行吗

控制回路那是啥呀

?

网友AM:
没有问题,可以使用。我们还用过两个交流接触器来进行星三角启动

网友AN:
主电路没对?????????????????????? .

网友AO:
支持31楼的朋友?????????????

网友AP:
二次回路,有时序竞争,不可靠,见意切换的时候不断KT1电源

网友AQ:
控制加开关,线路上取,,你用的是得电延时断开,,瞬时吸合吗?

?

网友AR:
二次回路线路还有待改进。

网友AS:
支持31楼的朋友支持31楼的朋友

网友AT:
引用 网友AP:

二次回路,有时序竞争,不可靠,见意切换的时候不断KT1电源

网友D:
我看好象在星转到三角时没有延时.KT1断电延时继电器.通电时KT1得电辅助点瞬时动作,km3断开,(此时KT1也失电但他的辅助点要延时断开,)KM2吸合并自保.

改正:把KT1改通电延时继电器,且把他的线圈A1端改接26号线.其他不变

网友AU:
前面两个都有问题,不是星三角

第三个建议把时间继电器单独接

网友D:
这样应该可以用,还要改进.控制回路加保险等.

网友AV:
控制回路要么加保险 要么加一单批断路器

网友AW:
电路是有问题,KT1的常开常闭触点在动作的时候,KT1的线圈断电了。有可能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也许能用,也许某一天就出现不能用的情况。也就是说电路本身会出现不确定的状态

网友AX:
时间继电器错了,应该用接通延时,你用的是断电延时.

网友AY:
?

要好学学电工工艺了.

网友AX:
错了!错了!图我没仔细看,一点也不对,控制回画的一点意义也没有

网友AX:
错了!错了!图我没仔细看,一点也不对,控制回路画的一点意义也没有

网友AZ:
第3张图主回路接触器没有标号.

网友BA:
这个电路时间继电器一旦得电,就总带电了,有点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A:
这个电路时间继电器一旦得电,就总带电了,有点不好!

时间继电器不能总带电?

网友BB:
按照原理图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按照你的画法,三角形运行怎么实现呢?,KM2能吸合吗?以我的经验主电路和控制电路都有问题.

网友BC:
但我觉得应该KM3动作后KM1才动作好点,那样星点接触器可以选小点

网友BD:
哈哈哈傻子吧。。。。。。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啊哈

网友BE:
可笑呀,三张图主电路图就没有一张对的,还谈什么控制线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E:

可笑呀,三张图主电路图就没有一张对的,还谈什么控制线路呢??????

主电路3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F:
唉!回家看看书吧!还晕!

网友BG:
主电路3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H:
楼主太有才了,继续进修吧

网友BI:
引用 网友BG:
主电路3应该是可以的!!!!!!!!

回去在好好看下书.

网友BJ:
?? 图画的不错,可惜控制部分不对,(重复启动)

网友BK:
这个电路图有很多的问题啊,

网友BL:
没有线号就不好理解哦!

网友BM:
偷懒没有去掉远程和就地的切换,理论是一样。

网友BM:
仔细看了你的图,你切换后主回路有问题了,KM1,KM2吸合后电机不工作了哦。

网友BN:
这种接法我都接了好几次了,很好用的,就是把热续电器放在自锁线那边比较好点

网友BO:

我晕!

随便找个接触器样本都有推荐电路的。

网友BP:
主回路不对吧,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BQ:
主电路角接是错的~~~控制电路直接用时间继电器出点控制转换不太好吧

网友BR:
控制回路需要仔细斟酌,可以参考书上的经典图。

网友BS:
对:张文勉 关于

主电路有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

大家帮忙看看?????? 是我的错 还是他们的错???? 我看晕了?? 我说我的没错 他们说大大的错??? 我以前接过线是可以的? 不过不是现在这个厂!!!!!!我说不过他们哦? 因为我不是大学生

内容的回复:

网友BT:
星三角要规范,还是不容易的:1.有的时间继电器有问题;2..还有的停止时,停止按扭按的时间短主继有剩磁也有问题;3.还有星形启动时正转.转三角形时反转.以上三个问题本人在调试生产中都碰到过!。。。

网友AW:
一个星 三角的越搞越复杂了,

网友BU:
没有问题,可以使用。

网友BV:
动力电路画错了,31楼画对

网友BW:
你的接法 理论上是通过实际是不行的,继电器动作是 先断开后吸合的!

网友BX:
一个星三角启动怎么搞的这么复杂啊,三个图都有问题,前两个根本不行,第三个图22楼都为你分析了,好好看看大家的意见,都很中肯的。好好学习一下吧!

网友BT:
上面一个二次线路图较好.下面一个也可以用.但有点缺陷.

网友BY:
其实是个简单的问题。不用讨论了。

网友BZ:
LZ为什么不用标准的图呢 ?Y---△也有成品的控制箱的

网友CA:
                错了,二次回路是星-----三角启动,          可主回路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CB:
这几个图确实有问题

网友CC:
不看其他的,一看主电路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