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急寻支持单片机多机通信的GPRS DTU模块(支持第9位检验位的随时变换)

楼主(2008-10-22):
?
寻找一种支持单片机多机通信的GPRS DTU,目前试了好几种GPRS DTU,均通信不同。我的系统是上位PC机+n个下位单片机,最初是通过485总线连接实现多机通信的。通信协议是上位机以mark校验发送地址,所有的下位单片机以mark方式接收数据,当地址符合的单片机接收到地址后校验方式变为space,同时上位机以space方式发送命令。
当期用过的GPRS DTU的均需设置校验模式,我设置为无校验模式后,发下去的数据可以被pc机接收,但单片机无法接收。我设想是上位机以mark校验发出地址时,第9位为1
当通过无校验的GPRS DTU时,第9位的数据没有了。所以单片机无法确认地址。
但是我也不能把GPRS设置为mark校验方式,那样,后面的以space校验发送的命令又将无法接收。
不知道是否有传输9位数据的GPRS DTU 或者还有其他解决方法,请大家指导指导啊,我想尽量不改变我原来的通信协议和硬件设备。

网友A:
没有GPRS,我有一款数传电台支持9位数据多机通信模式。如果你也能用的话,可以联系我,以经有北京,内蒙,新疆三家客户使用差不多两年时间了,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2008-12-02):
想用GPRS DTU支持MARK和SPACE切换?别想了,主要是GPRS 速度太慢,一般设备的MARK和SPACE切换时间最大只有几百毫秒,GPRS根本反映不过来,串口服务器+虚拟串口驱动可以实现

网友B:
请教林工:在不修改上位机软件的情况下,您用GPRS DTU实现过MARK和SPACE切换寻址?佩服佩服,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