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三菱FX1S开关电源损坏,谁有电路图,想自己动手修好

楼主(2008-10-23):
换了开关管后,用了一下,又炸了,不敢乱动了。请求高手教我。QQ309499778

网友:
你把所有的元件都量一下就找出问题了,反正也不多。我就是这么维修的。1S,1N,2N都 是这么来的

网友A:
图纸很难找,你把开关电源用了哪些芯片说一下,看能不能找到相类似的图纸。

楼主:
开关芯片是STR-G6551。

?

网友B:
把开关电源直流输出的插线拔掉,再把L和N的接线螺丝拆掉,在外部+24和com接线端子直接输入DC24,我现在就这样用。

网友C:
开关电源炸后很难修,还是省了这份心吧,修好后也不可靠。

网友:
我修了2台,用了一个月了,还挺 好

楼主:
楼上的师傅能教我修吗?

网友D:
像这样有智能的硬件,最好找专业的人修了,你也希望它以后工作的稳定好一些吧~~

再不,就换了~~

网友E:
自己不是很有把握的话,找修电视的帮你修,20、30元的就修好了

网友E:
这是典型应用,应该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