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PID 怎么做啊!

楼主(2008-10-23):
大家好啊!

? 我刚接到一个新项目??? 用S7-300来做 PID控制 实现温度控制

一下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多指点!

谢谢!

网友A:
去看看西門子溫度控制手冊,調用功能塊FB58,該手冊在西門子官方網站的下載中心有下。

网友B:
fb58,fb59,在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pid control? clocks? 下

网友C:
自助资料库中有: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08071803024700001

网友D:
PID 控制应该是 建一个DB块 ?引用FB41 在程序里面调用 然后在DB块里面设置相应的参数 譬如说PID 的值还有正反作用等参数。

楼主:
4楼的大哥你好!

是不是 一个FB模块对应一个DB模块啊? ?比如 FB58? 对应DB58? DB58是自动生成的吗? 还是自己建的啊?

好像在DB里面看不到你所说的? 正反作用的参数啊 ?? 只能看到 什么?? 微分? 积分 这样的参数啊 ?

还有 别人写的 功能块是用 STL? 写的????? 怎么还原不了? LAD? 的形式啊?

网友E:
不是 一个FB模块对应一个DB模块啊? ?比如 FB58? 对应DB58? DB58是自动生成的吗? 还是自己建的啊? 是自己生成的啊,

网友F:
不是,调用一个FB是必须有DB块,但不一定是DB58.比如,call FB58,DB2,就生成DB2作为背景数据块

网友F:
call fb58.db30,就自动生成了背景数据块DB30
正反作用,就是给比例(P)赋正或负值了。
STL写的不能还原LAD
LAD写的可以还原STL

网友G:
..楼主做温控的???貌似很简单啊 你用FB 58吧

网友H:
你用FB 58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