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测量

楼主(2008-10-23):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当将变频器输出频率调到50HZ的时候,变频器输出电压能够测量一般都能测出来,但是为什么我测量的是2000V左右,怎么差这么远,万用表没有损坏。

网友A:
因变频器输出的三相正玄电压是由高频脈冲电压合成,对外辐射干扰很大(用示波器看的很清楚),数字表内阻大干扰严重,测不准.有时单表棒测量也有电压显示.

网友B:
呵呵;不带滤波的数字万用表是不能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