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机往复定时正反转?求教!

楼主(2008-10-23):
在不用PLC和变频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电机往复定时正反转:

例:让电机正转8秒,再反转8秒,这样来回的正反运行!

我画了半天也没想起来,请哪位高人帮指点一下!

jojo5880_cn@163.com

网友A:
只想有实际用途的事情!

网友B:
2个按钮开关2个接触器2个继电器2个时间继电器。画吧很容易的(电工书上有)

网友C:
同意楼上!同意楼上!

网友D:
???? 两电门接触器,延时两,就能搞定.

简明电工书都有图.

网友E:
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交流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就可以完成控制

楼主:
你设计出来再发言呀,你用这几个电器可能无法实现吧,你试试吧,是让电机定时正反转,正8秒,反8秒,再正8秒,反8秒……这样一直运行,看清了!

一次好实现,你要设计成循环的,试试吧!

网友F:
现在市场上有双时间继电器了,,,线圈不断电,。,,往复循环的,,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你这个问题。。。。

启动按钮一个、停止按钮一个、交流接触器两个、双循环时间继电器一个就可以完成控制

网友G:
图传不上来,去下面的网址找找。htty://hi.baidu.com/蒙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