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 CIMPLICITY HMI 6.1历史报警记录

楼主(2008-10-23):
GE CIMPLICITY HMI 6.1能做“历史报警记录”吗?怎么做“历史报警记录”呢?求助!谢谢!

邮箱? cq0369@163.com? 谢啦!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09-01-18):
这个可以的,需要安装 MS SQL server

这样才可以做真正的历史报警记录

网友C:
多看看说明书吧         看看就能懂得             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D(2009-08-17):
你打开安装文件的目录,然后找到alarm那个文件夹,在里面新建个alarm.ext文件就可以了!

以后报警都可以保存在里面的!

你在报警记录里点报警查询就有记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