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工人很容易进入触摸屏设置模式,怎样解决啊!!!

楼主(2008-10-23):
??????? 我用过海泰克和台达的触摸屏,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系统设置模式按键要在外壳上,并且没有任何密码保护,这样就会导致工人由于心情问题乱设置,使得屏上的显示时间不正确,甚至无法通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设置密码,想要进入触摸屏设置或进行参数修改,需要凭密码操作!

网友B:
分几级密码保护,这样就好了

网友C:
换个功能好点的就完了,现在很多性价比高的屏,都可以设置密码保护!记忆中台达和海泰克应该也是可以设置密码保护的,外壳上的功能键,可以通过设置触摸评,让功能键无效就可以了

网友D:
对:小鸟乱飞 关于

换个功能好点的就完了,现在很多性价比高的屏,都可以设置密码保护!记忆中台达和海泰克应该也是可以设置密码保护的,外壳上的功能键,可以通过设置触摸评,让功能键无效就可以了

同意!!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密切关注中。。。等待。。。

楼主:
我说的是系统设置模式按键,就在屏的下方,好像没法设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