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效验?帮忙啊!

楼主(2008-10-23):
请问这个是什么效验?

01 50 01 02 00 01 00 17 52
06 02 02 00 D0 01 03 D3

52和D3是校验!

想不通!

网友A:
我测试了CRC8、CRC16、CRC32、累加和、LRC、加总异或校验,所得结果均不是楼主说的结果。

不知楼主在哪看到的?能否把全文截图或照片贴出来?难道是特殊算法的校验???

楼主:
就是 ,我 也 测试过 了 ,我 是 通过串口 截获的 数据,就是找 不 到 算法!

请 帮忙 啊 !

COM2【WRITE:0】01 50 01 00 00 01 00 17 50
COM2【READ:0】06 02 02 00 D0 00 03 D2
COM2【WRITE:0】01 50 01 0A 01 01 00 17 5B
COM2【READ:0】06 02 02 00 D0 02 03 D0
COM2【WRITE:0】01 50 01 02 00 01 00 17 52
COM2【READ:0】06 02 02 00 D0 01 03 D3

楼主:
我 也是 很 奇怪他 的 算法

网友A:
COM2【READ:0】06 02 02 00 D0 00 03 D2

COM2【READ:0】06 02 02 00 D0 02 03 D0

COM2【READ:0】06 02 02 00 D0 01 03 D3

06应该是字节长度,02估计是地址,该数据好像没有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

COM2【WRITE:0】01 50 01 00 00 01 00 17 50

COM2【WRITE:0】01 50 01 0A 01 01 00 17 5B
COM2【WRITE:0】01 50 01 02 00 01 00 17 52
01估计是起始字符或地址,该数据好像没有数据长度、结束字符;

这些数据本身好像有问题,因为收发的数据应该遵循同一个通信协议。一般来说,要不都有起始和结束字符、地址、数据长度,要不都没有。

是不是你的监控到的数据存在问题?或者设备发送数据的时候采用了加密发送?————有些设备在发送数据时,采用1个口令来进行异或加密,把加密后的数据发送出去;另一设备接收到数据以后,把数据用指令的口令进行<此处内容被屏蔽>,然欧再作其他处理。例如部分软件、大多数的网络游戏、一些用户特制的设备等。

楼主:
COM2【WRITE:0】01 51 01 19 02 04 00 00 00 11 11 17 4F
COM2【READ:0】06 02 02 00 D1 88 03 5B

数据好像没有数据长度,数据准确,没有 加密,但是就是最后的校验算不 出来 啊

楼主:
这个是我截到的 ,数据验证正确,就是校验算不 出 是 哪种算法

?

网友A:
难道不是通用的算法?是特殊的自定义算法?

我也没办法,汗!

楼主:
惊讶!还有其他什么算法吗?

网友A:
还有MD5校验,但那是针对文件的,MD5校验值是一个长度为32 的字串,没听说有人用于通信。

网友A:
还有奇偶校验,但这明显不是奇偶校验。

楼主:
那 是,这算法就是 太奇怪了 ,被 卡 在这儿了,谢谢老菜鸟

楼主:
有谁知道 吗 ?????????????

楼主:
有没有 人 知道 啊 ?我 被卡在这里了!

楼主(2008-12-18):
我 知道是 什么效验了,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A(2009-06-02):
楼主知道是什么校验了?那说出来听听,分析一下,我们也多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