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8-10-23):
请教各位师付:时间继电器断电延时的原理及用法.谢谢!

?

?

网友A:
断电延时,按字面意义理解就够了。

时间继电器线圈回路断电后,延时设定值后,触点动作(断开/闭合)。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了解其原理,只需要知道其用法即可以

?

网友C:
延时线圈有空气式和电子式,晶体管,SSR固态的等等。

空气式通电延时原理主要是利用磁铁的引力(通电时产生引力),空气的阻力,作用在橡皮膜上的时间与空气的容量之间的正比关系设计而成,很老的东西,呵呵。几乎是不准的。哈哈

晶体管的通电延时型原理主要就是利用触发器的计数原理对脉冲进行计数,再与放大器的设定值比较达到定时的作用,控制输出电压从而控制线圈的闭合与关断。

电子式的通电延时型也是老掉牙啊,RC充放电需要时间,这就是原理啊。总之每一种继电器都跟一样东西有关。

网友D:
现在都用DHS8S ,JS14S的时间继电器的多,老掉牙的东西少用为好啊

网友E:
断电延时继电器断电后,触点到设定时间动作(断开/闭合)。 其在得电时动作状态和一般的继电器一样。

楼主:
对:老狼 关于断电延时继电器断电后,触点到设定时间动作(断开/闭合)。 其在得电时动作状态和一般的继电器一样。
内容的回复:解释很详细,谢谢!!